[MSP430] 18b20的分辨率问题

楼主(2015-06-22):
18b20默认分辨率位0.0625,但是我测出来的温度每次变化都是0.5,这样的话分辨率应该是0.5的, 这不是相矛盾了么?关键程序如下:
unsigned int get_one_temperature(void)
{
  int Temp_l,Temp_h,Temp;
  DS18b20_Init();
  DS18b20_write_byte(Skip_ROM);
  DS18b20_write_byte(Convert_Temperature);
  __delay_cycles(500);

  DS18b20_Init();
  DS18b20_write_byte(Skip_ROM);
  DS18b20_write_byte(Read_Scratchpad);
  Temp_l=DS18b20_read_byte();
  Temp_h=DS18b20_read_byte();

  Temp_h<<=8;
  Temp=Temp_h|Temp_l;
    if(Temp<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负温度
{
  Temp=(~Temp+1)*0.0625*10+0.5;           //负温度时,取反加1再乘以0.0625得实际温度,乘10+0.5显示小数点一位,且四舍五入
}
else
  Temp=Temp*0.0625*10+0.5;                //正温度
  return Temp;
}

网友A:
数字化的东西,一个LSB代表0.0625度,你能算出0.5度,你说该找谁的问题呀?

网友B:
这个temp是INT型的,*个小数是什么意思。得到的还不是int型的。你可以把数据都扩大1000倍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temp是INT型的,*个小数是什么意思。得到的还不是int型的。你可以把数据都扩大1000倍试试。 ...

*是乘的意思。 我扩大了100倍,还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化的东西,一个LSB代表0.0625度,你能算出0.5度,你说该找谁的问题呀?

不是很明白,我还是初学者:shutup:
可以说得仔细点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化的东西,一个LSB代表0.0625度,你能算出0.5度,你说该找谁的问题呀?

还有如要我想要他变化小的,不要每次都只能变化0.5,比如每次变化0.1,程序应该怎么改? 求大神赐教。

网友A:
就是说不管人家的精度你是不是理解正确了,只要你理解精度是M,你得到的值只可能是M的整数倍,如果不是,就是你算法问题,即使你理解的M跟器件的实际是错误的,你也只可能得到M的整数倍,这是数学问题,不是理解问题。明显你的精度被丢失了,如果他的分辨力不是0.1的分数,你也不可能得到0.1的步进,必须四舍五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这个temp是INT型的,*个小数是什么意思。得到的还不是int型的。你可以把数据都扩大1000倍试试。 ...

我知道*是乘的意思,我说你一个整形乘个小数,得到的是个整形,小数部分会丢失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有如要我想要他变化小的,不要每次都只能变化0.5,比如每次变化0.1,程序应该怎么改? 求大神赐教。 ...

运算过程中使用浮点数,运算结果再转换为整形数送显示

网友D:
这个需要浮点数运算吗?
直接整数运算就可以了呀,0.0625无非是1/16度而已。
Temp本来就是补数了,直接:
Temp=Temp*10/16,就是你要的单位是0.1度的温度。如果最终是0x64=100表示10.0度。
基本的计算机的数学基础知识呀。
当然,你需要检查一下上面的计算是否会溢出。

网友E(2015-12-02):
1.楼主你数学计算有问题;
2.精度和分辨率楼主你没搞清楚,DS19820手册上标注有,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,精度是我们最关注的,分辨率只和AD位数有关,所有16位AD的分辨率都是1/2^16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