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电源误接7V芯片会坏么?

楼主(2015-06-22):
板子电源接了7V,发现之后马上断开,会不会造成芯片损坏????,怎么确定MCU是真的坏了??在线等,请各位帮帮忙,万分感谢

网友A:
估计得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接电源运行就知有没坏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……。

网友C:
看你多久发现的,时间长了的话就估计得挂了

网友D:
估计够呛,坏的几率大

网友E:
不用想了,坏了,一瞬间就坏

网友F:
我上次意外接了7.8V,大约有3分钟,芯片滚烫,结果没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上次意外接了7.8V,大约有3分钟,芯片滚烫,结果没坏

没烫,没运行。,没别的办法判断?

网友G:
自己检查板子的关键点,7V很容易坏,也不一定坏。
坏了,一般是短路性的发热。
你这个没有发热,是否电源上有其它电路,电源坏了开路了?

网友H:
即使没坏,芯片也有损伤了;
最好换芯片吧;

网友I:
正确接一次电源,能正常工作就继续用,如果你那个项目要求不是特别精细的话

网友J:
只要是半导体

过流还可以抗一会儿,但是一旦过压,一准完蛋

网友:
看最大耐受值了,如果超过了耐受值基本就废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关注,目前换一个芯片用,不继续研究了,只能以后操作多加注意。

网友K:
7V输入后面有稳压芯片的话一般没事,如果直接进芯片就很难说

网友L:
还有挂没挂,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M:
这个真不确定 有时真的不会挂

网友N:
确实,有的MCU,耐压比标称的还高。。不过STM32 还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