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关于语音芯片+音量调节芯片+功放组成的电路问题

楼主(2015-06-22):
用PM66+PT2257+LM386组成的语音电路,扬声器没有声音只有啪啪的声响,这是怎么回事?
先上图

请大神指点到底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复吗?

楼主:
这个是示波器接扬声器接口的波形  ( 示波器地接扬声器接口地   示波器正探头接扬声器接口正);

这个是把扬声器接口地与示波器地断开,只有示波器正探头与扬声器正接在一起    这样能看出是有音频信号的!

我用两个探头正端分别接扬声器接口的正端和负端,两个探头的地端都悬空 就出现了上图的波形!

为什么扬声器接口的负端会有波形?
扬声器没有声音是不是和负端产生波形有关系?
我怎么相处负端的波形?
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?

求大神指点一下!(21ic里很短大神  特意注册一个号来请教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晚上現才發現本帖,代表標題不好,視覺上被隱藏掉了,有秘蹤的效果。386輸入要下拉電阻并且隔直輸入 ...

呵呵  以后发帖多注意一下标题!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结果是不是造成负端有波形?

网友B:
一级级查 定位问题点
找个音源 耳机线 接386  验证
然后一级级往上查

网友C:
LM386音频输入,要加隔直电容呀,一般的语音芯片,输出是有直流成分的,LM386直流工作点都异常了,如何工作呀。

网友C:
另外,PM66是语音芯片吗?
PT2257是什么?OP放大吗?
LM386,要加隔直电容的呀,还有,语音幅度也得考虑一下,否则输出变成方波削顶了。

网友C:
原来是音量调节芯片。它输出是有VCC/2的电压,LM386都给你搞死了,没有隔直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,PM66是语音芯片吗?
PT2257是什么?OP放大吗?
LM386,要加隔直电容的呀,还有,语音幅度也得考虑一 ...

PM66是语音芯片  PT2257是音量调节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音量调节芯片。它输出是有VCC/2的电压,LM386都给你搞死了,没有隔直电容。 ...

已经加电容了  漏画了

自己有修改了一下   但是还是只有啪啪的声音!

网友C:
LZ呀,很好奇,你怎么用示波器的。
示波器的地线肯定要连接你主板的GND呀,否则,你测试什么呢?
你测试喇叭输出没有信号,你再测试一下LM386/PT2257的输入信号。示波器地线悬空,能测试信号么?
这个很容易的呀,排除故障的基本方法,从前到后,或者从后到前。

网友D:
用示波器从语音芯片一级级往后察,这样啪啪声由于某个或某些信号大幅跳动失真所致,看看是否板子焊接良好,以及各芯片外围电路是否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级级查 定位问题点
找个音源 耳机线 接386  验证
然后一级级往上查

重新接了一下线用示波器测量有音频信号!扬声器也有声音;但是拿下示波器地端测头就没声音了   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呀,很好奇,你怎么用示波器的。
示波器的地线肯定要连接你主板的GND呀,否则,你测试什么呢?
你测试喇 ...

重新接了一下线用示波器测量有音频信号!扬声器也有声音;但是拿下示波器地端测头就没声音了   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示波器从语音芯片一级级往后察,这样啪啪声由于某个或某些信号大幅跳动失真所致,看看是否板子焊接良好, ...

重新接了一下线用示波器测量有音频信号!扬声器也有声音;但是拿下示波器地端测头就没声音了   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C:
你说的话我不相信,原因是:
我说你没有隔直电容,你说实际有的,漏画了。
我再问你,7809和7805,你怎么输入输出是反的?

你连示波器的地线夹哪里,探头测量哪个点,测量了几个点,都没有说清楚。
还到处问别人,问一个问题来回几天,你觉得这个是好办法吗?
而且,你也没有给出完整的原理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话我不相信,原因是:
我说你没有隔直电容,你说实际有的,漏画了。
我再问你,7809和7805,你怎么输 ...

好吧 !我依次解答你的问题,大神。
首先我是刚转行过来的!(以前是干电气的)对电子行业里的专业名词可能还不知道,我尽量表达清楚!
1、我确实接隔直电容了! 只是漏画了!至于电路原理图我是为了在论坛里方面提问快速画出来的!因为画的比较急 可能漏画了元件!有图为证!

红箭头标的就是焊的那个隔直电容!
2、7809和7805接反也是因为画的太急没注意!稳压电路应该没问题!我都用数字电流表测量了!
3、你说的没说清楚可能是我不知道专业名词  在叙说上有问题!我说的接法用图表示吧

由于扬声器没有声音 我就用示波器测量两端看看有没有音频信号!结果是当然没有音频信号(4楼1图)!准备结束测量,当我先把示波器接地端拿下来时 突然发现示波器屏有信号了,(4楼2图),我又把示波器探针正端接在扬声器的接地端发现是同样的信号(4楼3图)。  测出来的这个信号我觉得就是音频信号!  不知道为什么扬声器的正端和接地端都有这个信号,所以就发个帖子问问。
4、帖子是我前天快下班的时候发的!前天晚上开始看到的大神们的回复!昨天按照大神们的建议,一级一级测试的!打算在测试中遇到问题时在向大神们回复,顺便看看怎么解决。昨天还有别的工作要忙也没测完,加上今天才算测完。
5、还有你说的原理图不全!   这个基本上是全的! 就是没画51单片机。我是用万能板焊的电路 ,一开始就没画原理图!

网友C:
从细节看成败,你这个洞洞板,估计焊接有问题。
另外,原理图上有许多错误,不知道实际是否有错误。
比如,PT2257的VDD引脚,干吗串联一个电容?如果是这样,这个芯片的电源都没有了,如果这个电容实际是短路的,电源电压也不应该是9V,应该是5V呀,否则I2C接口电平可能不对了。
所谓的示波器测量系统好坏,从前到后,就是音源的输出、电子音量的输出、音频PA的输出。举手之劳,你现在只测试了喇叭上的波形。
至于示波器,探头的地线必须和主板的地线连在一起的,至于离开就有声音,别人无法给你结论的,除非有板子实物给别人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细节看成败,你这个洞洞板,估计焊接有问题。
另外,原理图上有许多错误,不知道实际是否有错误。
比如, ...

PT2257那个电容是并联的,
至于PT7705为什么要接9V,那是因为手册的典型值就是9V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细节看成败,你这个洞洞板,估计焊接有问题。
另外,原理图上有许多错误,不知道实际是否有错误。
比如, ...

现在我把P图2257在IC座去掉了,用一根导线连接语音模块和功放芯片,功放芯片我用手接触一下同相输入端,有噪音,功放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,所以应该是语音模块电路或稳压电源电路的问题,请问一下稳压电源电路有没有问题?

网友C:
稳压电源,你怎么问我了,我怎么知道有问题?
你自己不是有示波器吗?
语音模块输出是否有,示波器可以看,稳压电源是否输出好的,示波器也可以看呀。
你完全乱了方寸,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。
似乎也完全不懂原理图,错误百出的,我指出来,你又说是画错了,实际是对的。
不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稳压电源,你怎么问我了,我怎么知道有问题?
你自己不是有示波器吗?
语音模块输出是否有,示波器可以看, ...

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