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求助!stm32的IO端口问题

楼主(2015-06-22):
stm32的IO端口,请问什么时候设置为上拉输入,什么时候设置为下拉输入?请问,假如我将输入模式设置为上拉,外部信号是1,我读到的数据就是1吗?是0我读到的数据就是0吗?

网友A:
上拉下拉看电路的需求了,跟你在芯片外部接上拉下拉电阻是等效的。
输入电路的结构见:reference manual 9.1.7 Input configuration
上拉下拉电阻大小见datasheet的表格:I/O static characteristics

网友B:
这得看电路应用的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