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ARM开发,MDK环境,No permission问题,寻高手指点

楼主(2015-06-22):
启动文件是MDK自动生成了,要修改PCONP,将SPI打开,但是出现下面错误了。

楼主:
这个是在调试时发现的问题。

网友A:
一般是接口硬件配置有问题。

网友B:
楼主是软件仿真(simulation)的吗?如果是,那么就应该是你选的器件不支持软件仿真(厂家没有做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