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用PMOS做线性电源,仿真和实际不符,求解!!

楼主(2015-06-22):
如上图所示,实际选用的PMOS管子为IRF4905,目的是通过调解200R的可调电阻R9,使Vout输出约为12.6V;Vref为TL431的基准电压。实物电路通过调解R9可以使输出Vout=12.6V。但是用仿真电路不论怎么调Vout都大于17V,求各位指点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

网友A:
上示波器,看有没有振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