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相PWM整流器双闭环PI调节器的新型设计》问题

楼主:
关于PWM整流器,见附件的框图是不是纯理论值,如果想实现,是不是要搭电路?每次看到理论性的知识,就很难转化为产品!请大家帮我指导一下

文章一角

文章一角

网友A(2015-06-23):
一、如果想实现,肯定要有电路啊。对于这种三相桥,直接搞个IPM就行了,不过IPM有点小贵,其内置了三相桥和保护电路,但是其驱动电路还得自己设计。
二、这篇文献讲了PI参数的设计方法,纯理论,实际的PI参数和这个应该差了很大,参考价值不大。实际PI需要自己慢慢调出来。之前做实验,理论算了一套PI,仿真结果非常完美,实验中用了下,结果一塌糊涂,完全不靠谱。

楼主:
嗯 那你现在做出来了吗?我们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,可以和你合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