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更新后变成这样

楼主(2015-06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最小间距的问题?更新前会吗?

网友B:
更改电路板规则里的最小间距,就不报错了.

网友C:
应该把规则改一下就好了,楼主不妨一试。

网友D:
修改一下规则 间隔太小了

网友E:
有个疑问就是,如果是间距规则问题,那为什么封装下面的两个引脚为什么是红色的呢?

楼主:
知道了,我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