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
运算放大器增益误差设计指南

楼主(2015-06-23):
一篇TI在线社区的博文分享一下。
运算放大器增益误差设计指南
您坐下来为您的电路选择合适的运算放大器 (op amp) 时,首先要做的便是确定系统通过该放大器进行传输的信号带宽。一旦您确定下来这一点,您便可以开始寻找正确的放大器。来自高速设计专家的告诫是:您应该避免使用相对您的应用而言速度过快的模拟器件。因此,您要尽量选择一种闭环带宽稍高于信号最大频率的放大器。
它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较好的产品选择方案,但是这种设计方法将可能会给您的应用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在实验室中,您可能会发现当您将应用最大频率的输入正弦波信号置入系统时,您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并未穿过希望的全刻度模拟范围。信号增益远低于预期。您放大器的转换速率等级超出所需。另外,您并没有驱动放大器输出至电源轨中。哪里出错了呢?
不要再反复检查您的电阻值了!在增益单元中设计某个放大器时,为这项工作选择备选放大器时您需要了解一些事情。例如,您的信号最大带宽 (SBW) 是多少?放大器闭环噪声增益 (NG) 是多少,以及考虑中的放大器的增益带宽产品 (GBWP) 是什么?另外,您想要容许多少增益误差?闭环噪声增益就是放大器增益,就像一个小电压源与运算放大器同相输入串联。
让我们通过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例如,以1 MHz信号带宽 (SBW) 开始,图 1 所示放大器电路噪声增益(NG = 1 + 9R/R)为10V/V。图1还显示了具有相对于该电路刚好足够带宽的放大器的开环频率响应;或者您认为合适的开环频率响应。放大器 GBWP 为 16 MHz。
1 该电压反馈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具有 16 MHz 的增益带宽产品和 10 V/V 的电路噪声增益。
由图 1 所示可知,像它这样的运算放大器可以支持 1 MHz 频率 10 V/V (20 dB) 的增益,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。SBW 开环增益曲线的增益为:
在我们的例子中,1 MHz频率下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(AVOL-SBW) 等于 16 V/V。但是,没什么好抱怨的。该电路的闭环增益误差等于 NG/(AOL-SBW + NG)。在我们的例子中,1 MHz 闭环增益误差等于 0.385,即 38.5% 的增益误差!
就该电路而言,如果您想要容许放大器 0.05 的增益误差,同时您知道因产品和温度的不同,放大器的 GBWP 会改变 30% 最大值,则您需要一个具有 247 MHz GBWP 的放大器。产品选择部分的指导公式如下:
在为您的电路选择放大器时,请使用该公式获得一次过关。在您确定放大器的带宽以后,您便可以开始深入研究您应用的其它重要放大器特性,例如:电压补偿或噪声。

网友A:
支持下TI的专家博客。

网友B:
有时候不小心把误差放大了,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衰减它

网友:
您要尽量选择一种闭环带宽稍高于信号最大频率的放大器。

网友C:
BW 开环增益曲线的增益

网友D:
因产品和温度的不同,放大器的 GBWP 会改变 30% 最大值

网友E:
不了解这一块,来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