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 Xdata 地址大于512后~~异常

楼主(2015-06-23):
unsigned int aaa;

unsigned int xdata jrcsh[2095] ={0x0000};

xdata jrcsh[aaa]  aaa大于512 后其数值 jrcsh[aaa]  双字节部分变为 :  65535

请教如何解决
(想法是用10位AD 采集的数据写入到数组中,采取到一定数据,(1~20K)后用于画图或串口输出数据用上位位机画图)

串口发回来的样品:

E=0509  A=0509  001022  D=1022
E=0510  A=0510  001021  D=1021
E=0511  A=0511  001022  D=1022
E=0512  A=0512  065535  D=1022
E=0513  A=0513  065535  D=1022
E=0514  A=0514  065535  D=1022

E=0997  A=0997  065535  D=1022
E=0998  A=0998  065535  D=1022
E=0999  A=0999  065535  D=1022
E=1000  A=1000  065535  D=1022
E=1001  A=0001  001022  D=1022
E=1002  A=0002  001022  D=1022
E=1003  A=0003  001022  D=1022

E 流水记数   A AD中断记数,大于 1000=0;   数组数据显示 ,  D=正确的参照数据显示

网友A:
MCU里面只有512或者1024字节的XRAM

网友B:
你用的什么51单片机?
有那么大的存储空间吗?如果有的话,单片机型号记得要选对

楼主:
才想起来~~~~  Xdata 只有 1024 个字节      怎么样玩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才想起来~~~~  Xdata 只有 1024 个字节      怎么样玩了

少存储一些数据吧

楼主:
  找到一个型号 15W4K 系列  4K 的 SDROM 明天去买一些回来吧爽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找到一个型号 15W4K 系列  4K 的 SDROM 明天去买一些回来吧爽一下

看来买mcu很方便啊,不错

楼主:
产生这个问题原因在于:

1,没有查看 对应型号 MCU 的 SDROM 大小所至 .

结贴收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