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
STM32F205芯片通过Jlink 可以连接,无法擦除代码

楼主:
问题说明在STM32F205芯片通过Jlink 可以连接,无法擦除代码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amp;fromuid=1168178

原先被我发成已结贴,现在重新发一个。

网友A(2015-06-23):
绝对值是4V     接5V问题还不是很大,你接了7V是没什么希望的了,换一个芯片就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绝对值是4V     接5V问题还不是很大,你接了7V是没什么希望的了,换一个芯片就知了。
...

谢谢,那就是确定是坏了

网友B:
估计芯片的电源脚和地都短路了吧

网友C:
重新焊块板子,并保证电源正常,再测试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芯片的电源脚和地都短路了吧

没短路

楼主:
请问在哪里结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