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INA138做电流检测,芯片输出不对

楼主(2015-06-23):
就是INA138    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,Rl取的300K   取样电阻取的10mr,我用恒压源稳流输出5a  输出引脚电压应该是3v  可是实测只有0.33v  检测了各引脚电压,三四脚之间电压是0.05v  电源引脚5是5V,请问这是问题出在哪里?求指教
另外我是做一个稳压输出的电流反馈,各位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可以做电流反馈的电流检测电路,跪谢!

楼主:
也就是只放大了6倍多,我把Rl换成1m  电压也只有0.39v  是不是芯片烧坏了还是啥的?

网友A:
确认你的输入条件有没满足IINA138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认你的输入条件有没满足IINA138的要求

仔细看了一下datasheet,输入是满足条件的。现在放大输出还是有的,只是那个RL我换成1M输出也没有变化  有没有可能芯片烧了?

网友B:
电路如此简单,不对要么是坏了,要么是假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路如此简单,不对要么是坏了,要么是假的。。。

可是这是datasheet 的图啊  应该假不了吧  整了一天了 没整出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是这是datasheet 的图啊  应该假不了吧  整了一天了 没整出来

图不是假的,但IC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不是假的,但IC呢?

这个就没法保证了  天猫买的  还有这种事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没法保证了  天猫买的  还有这种事?

天猫。。。。。。真的不好说。
好东西能买到,假的也能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只放大了6倍多,我把Rl换成1m  电压也只有0.39v  是不是芯片烧坏了还是啥的? ...

后级电路有没有,是不是吸取了信号电流啊,0.05/5=10UA电流而已,是不是后级漏电流严重啊,断开后级看下.就清楚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后级电路有没有,是不是吸取了信号电流啊,0.05/5=10UA电流而已,是不是后级漏电流严重啊,断开后级看下.就清 ...

断开后级啥意思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断开后级啥意思?

你用过这个芯片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用过这个芯片吗

常用这类高边测量电流的IC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断开后级啥意思?

注意下漏电流.

楼主:
能不能说的详细点?我不太懂哦  卡在这个电流检测这块一整天了
漏电流怎么解决呢

网友C:
布线的问题,信号线的跟其他的绝电阻是多少啊,信号电流没有全部经过RL电阻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布线的问题,信号线的跟其他的绝电阻是多少啊,信号电流没有全部经过RL电阻. ...

我就是用洞洞板焊的哦  你讲的都好专业 ,我其实是菜鸟始终没找出问题  漏电流这么严重 应该不会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用洞洞板焊的哦  你讲的都好专业 ,我其实是菜鸟始终没找出问题  漏电流这么严重 应该不会吧
...

焊接,松香一堆,微小电流有问题的,还有确认是300K电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焊接,松香一堆,微小电流有问题的,还有确认是300K电阻吗?

电阻 确认了的  是300k  但是我把300K的换成1兆欧  输出也没什么变化 仍然是0.3几V

网友C:
相当于并了一个小电阻,其他并的大电阻没有效果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相当于并了一个小电阻,其他并的大电阻没有效果的.

我不是并联的啊  我是换掉了

网友C:
漏电阻存在时,

网友D:
你的Vin+是多少V?要想出输出3V电压,Vin+必须大于3.05V,你看看是不是没有满足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的Vin+是多少V?要想出输出3V电压,Vin+必须大于3.05V,你看看是不是没有满足? ...

很有可能,学习了。
datasheet上面说:
Vout max = (V+) – 0.7 V – (VIN+ – VIN–) (1)
or
Vout max = VIN– – 0.5 V (2)
(whichever is lower)

按datasheet所说,Vout max = VIN– – 0.5 V
因为输出三极管的C极电压=VIN–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Vin+是多少V?要想出输出3V电压,Vin+必须大于3.05V,你看看是不是没有满足? ...

VIN+是满足要求的,输出也还是不对  我用的是恒压源提供的电流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VIN+是满足要求的,输出也还是不对  我用的是恒压源提供的电流

量出来是多少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量出来是多少V?

可调的  有3.8V   有15v  反正超过3V

网友D:
再给几个建议:
1、IC的V+电源端并联滤波电容,TI的有些IC不接滤波电容可能会发傻,
2、建议用示波器量一下输出电压波形,看一下有没有振荡,

网友F:
3.4脚电压对的,输出除了接RL外还接了别的吗?这个芯片我用过,记得很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3.4脚电压对的,输出除了接RL外还接了别的吗?这个芯片我用过,记得很正常的
...

没接别的啊

网友F:
那就换个芯片试试,还有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引脚间电阻,特别是输出,看看是否有漏电阻

网友G(2018-10-19):
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H:
重新换个芯片,拆下来

网友H:
换个新的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