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【打赏奖_20150623】关于K78与线性稳压器问题

楼主(2015-06-23):
每日一问新规则: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,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、准确的帖子,打赏作者3元!问题:什么情况下选用K78?K78 与线性稳压器相比优势在哪里?

网友A:
答案如下:
在输出电流相对较大且输入输出压差较大,对效率要求较高不需要隔离的场合可选用K78系列的产品;K78系列与线性稳压器相比:体积小,效率高,不需要外加散热片,空载功耗小,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,纹波噪声极低,K78XXT系列输出电压是可调的。
补充说明:
1、K78系列为非隔离稳压单输出表贴型DC-DC电源,具有超宽输入电压范围(4.5—28V);
2、输出电压有3.3V,5V, 12V,15V等多种规格;额定输出电流0.5A,效率高达96%,无需外接任何散热器;
3、功率密度大,超小体积,产品尺寸仅为12.7*7.5*6.0mm;
4、SMD封装,产品性能与LM78系列兼容,并具备LM78所没有的输出短路保护、过热保护、输出可调、远程开/关控制、关断电流小、超低纹波和噪声等功能,可以说是LM78系列完美升级版产品。

网友B:
在输出电流相对较大且输入输出压差较大,对效率要求较高不需要隔离的场合可选用K78系列的产品;
K78系列与线性稳压器相比:小体积,高效率,低发热不需要外加散热片,空载功耗小,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,纹波噪声极低,具有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,安全性比线性电源提高很多。

K78XXT系列输出电压是可调。

K78系列品种齐全,各种不同功能,选择面广。

楼主:
额。。。楼上两位的答案简直一模一样啊!
希望从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出发作答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。。。楼上两位的答案简直一模一样啊!
希望从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出发作答。 ...

答案太标准了是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。。。楼上两位的答案简直一模一样啊!
希望从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出发作答。 ...

从金升阳官网找的答案,嘿嘿

网友C:
内部DCDC结构,功耗更低;
纹波也低;
呵呵;

网友D:
不需要隔离的场合。K78效率更高,功耗更低。

网友E:
DCDC效率高,发热量小,目前我们公司用的是K78系列

网友F:
效率高,稳定,价格实惠!

网友G:
普通7805的建议在输入输出分别接0.1uf和0.33uf的电容,K78系列也是这样吗?

网友H:
1.兼容以前LM78系列的模块电源;
2.效率要求高的地方;
3.空间要求高的地方(无需散热片);

和线性稳压器相比优势如下:
1.转换效率高;
2.占板空间小(无需散热片,无需外加电感和电阻);
3.完美支持负输出;
4.短路保护,过热保护等。

楼主:
各位答主已经回答的很完善了。。。。总结来说就是:
在输出电流相对较大且输入输出压差较大,对效率要求较高不需要隔离的场合可选用K78 系列的产品;
K78 系列与线性稳压器相比:
  • 体积小,效率高,
  • 不需要外加散热片,
  • 空载功耗小,
  • 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,
  • 纹波噪声极低,
  • 输出电压是可调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各位答主已经回答的很完善了。。。。总结来说就是:
在输出电流相对较大且输入输出压差较大,对 ...

这个活动好。。。

网友I:
版主打赏谁了

网友J:
有谁得到打赏了?

楼主:
点评:ID:songchenping的回答从自身理解、总结出发,且与参考答案基本相符。
恭喜songchenping获得本题的打赏奖!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3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