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LM555一个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6-23):
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 499页
555集成电路应用30例 137页
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

网友B:
如果要求10秒的时间比较精确,555电路是满足不了的。最好用晶体振荡器和计数器。

如果大概10秒,可以用555电路,但需要两级555单/双稳态电路,或者用一片556:

24V采样-----微分电路------第一级单稳态电路-------微分电路-------第二级双稳态电路-------双稳态回复电路。

非常麻烦,还不如用振荡器、计数器呢,比如 CD4060

网友C:
如果不要求准确10s,可以用RC放电延时+反相器就行,电解电容的值很不准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