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用STM32F103做AD转换,波形一直不理想,询问各位大神...

楼主(2015-06-23):
最近用STM32F103做AD转换,波形一直不理想,询问各位大神如何控制采样频率为500HZ,奔泪感谢。。。有程序源码更好啦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有例程的吧,参考官方的例程

网友B:
查看库函数的配置,在配置里面选择即可,不外乎是时钟和采样频率,应该可以直接设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