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请给介绍一下PIC单片机的USB资源

楼主(2015-06-23):
限于8位机
想学习一下PIC单片机的USB接口与PC微机交换数据的编程,
请给介绍大概的片内接口资源情况,型号选择,硬件设计以及软件设计实现,需要掌握那些技术技巧。

网友A:
PIC18有USB功能。

楼主(2015-07-26):
奥,能简单介绍一下PIC18的USB口内部都有哪些软硬件资源可以使用,怎样编程与PC交换数据

说个大概思路就成。

网友A:
没搞过PIC18,就是听说过。至于思路,你要看看USB的协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搞过PIC18,就是听说过。至于思路,你要看看USB的协议。

还要仔细看看PIC18的手册,对不对?

我已经知道相关USB的知识,来问的目的就是不想把所有PIC 型号手册查个遍滥。
想让开发过的说说,大概PIC内部的USB提供到了哪些USB协议层面,包括软件和硬件的资源。

例如我们要设计PIC成为一个USB从设备,是否PIC内部有现成的硬件或者软件USB协议栈可资我们利用?

网友A:
是要看手册。我没用过PIC18,只能帮顶了。

网友B(2015-12-10):
Pic18f系列,用起来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