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关于H桥直流电机驱动的PWM调制

楼主(2015-06-23):
最近用IR2104+4NMOSFET做了直流有刷和IR2101+6NMOSFET直流无刷的驱动器,看资料的时候产生一个疑问。以有刷电机的驱动为例,假设需要电流我们是让A半桥的下臂处于完全导通状态去调制B半桥的上臂,还是让B半桥的上臂完全导通去调制A半桥的下臂。在这个问题上某些资料写的我感觉很迷糊。以我个人的理解,让谁完全导通去调制谁需要考虑IR2104的自举电路。也有些资料说让B半桥的上臂(Q1)完全导通去调制A半桥的下臂(Q4),那这样的话MOTOB处的电压始终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,那么C21怎么充电呢?C21上端电压最终会趋向24V,那么Q1还怎么打的开呢?

网友A:
如果有始终导通的需求,就需要增加辅助电源,保证C21的电压不会掉落

网友A:
LO可以是对面那个PWM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始终导通的需求,就需要增加辅助电源,保证C21的电压不会掉落

没有这个要求我就说这么个情况,我感觉有些资料在乱写。如果改成下臂恒通调制另外半桥的上臂就不存在上臂MOS打不开的情况

网友A:
让上臂做PWM也可以

网友B(2020-05-14):
您好资料能分享下吗?

网友C:
如果考虑到自举, 我推荐 PWM 驱动下臂比较好

网友D:
典型的电容自举浮栅驱动全H桥,上臂是不可能长期静态导通的,而下臂却是可以的,因此,就没有上臂完全导通,而去调制对角下臂的方法。只有根据运转方向,控制某个半边下管完全导通,而调制对面半桥PWM来进行调速,以你图中为例,假如A输出正是正转,则正转时候,A边输出PWM,控制转速,而B则下管导通。而反转则A臂的下管导通,B半桥输入PWM调速。
这个在正弦波逆变器里面也是同样,为了提高桥的效率,就有采用一个桥臂按照正弦波正负极性采用50Hz周期的极性方波,而另外一边这输入SPWM波形来控制。称为单极性调制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LO可以是对面那个PWM输出

可是这样就变成了双极性控制吧,给80%的占空比实际就只有60%。

网友F(2022-03-03):
请问如果是DC200V,3.5A的电机需要用什么样的驱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