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器的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择

楼主(2015-06-23):
对于比较器使用上拉电阻的选择应该参考什么参数来选择,负载大小,比较器的输出电流?如图所示:

图一:输出低电平

图二:输出高电平

若要驱动负载为500Ω,R5的阻值该如何选择比较合适,尽可能小?
LM2903的输出电流为20mA,R5的最小值是取:VCC/20mA=250Ω?

网友A:
半天了图片还没有打开,果断离开

网友A:
OC输出,大部分场合,负载不接地呀。
即使负载接地,负载电阻一般比较大才好,否则上拉电阻要累死了。

网友B:
楼主还是选用Push-pull输出架构的比较器吧,也不用这么纠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C输出,大部分场合,负载不接地呀。
即使负载接地,负载电阻一般比较大才好,否则上拉电阻要累死了。 ...

如果要驱动500欧姆负载,采用三极管的开关状态和现在的OC方式应该原理一致的,还是楼上的方式采用推挽式输出比较器或者搭一个推挽式电路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还是选用Push-pull输出架构的比较器吧,也不用这么纠结了

纠结就在这里啊!之前就没想过会驱动这么小的负载,一般都是高阻状态。

网友C:
High-level output current   Low-level output current

网友C:
Output Sink Current vs Saturation Volt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