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h文件编写时出现错误

楼主(2015-06-23):
#ifdef ARM_SIDE

    #include "csl.h"

#elif  DSP_SIDE

    #define Uint32  unsigned int
    #define Uint16  unsigned short
    #define Uint8   unsigned char
    #define Int32   int
    #define Int16   short
    #define Int8    char

#endif

这里  #define 定义的都不起作用。这是因为什么?向大神求助

网友A:
ARM_SIDE
起作用吗     同时只能一个起作用 啊
你搜索一下  看看是不是ARM_SIDE和DSP_SIDE都被定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