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初学者一个简单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6-23):
各位大神,目前我在做硬件电路设计,主要做信号处理和变换,想学点软件知识。我现在想用51单片机做如下功能的电路,不知道用软件的实现算法或思路是怎么样的。请大神指教。
实现功能:0-10V输入,显示0-10,0-100,0-1000三个量程,且通过按键可改量程

网友A:
首先 你你得搭个电路
1 电源 5V
2 找个单片机 按键复位
3 模拟量输入
4 三个按键
5 4个数码管
6 知道所用单片机是几位的AD
然后就是采集 计算 显示了

网友B:
网上有很多例程的,楼主可以参考

网友B:
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一个简易的电压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 你你得搭个电路
1 电源 5V
2 找个单片机 按键复位

谢谢,用80C52,需要外加ADC吧。目前感觉计算显示部分是难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上有很多例程的,楼主可以参考

嗯,有找到一篇例程

网友C:
这个不会很难

网友B:
期待楼主的作品。遇到具体问题可以来论坛交流

网友D:
一,可以at89c52或stc89c52,ad采集用ad0832。注意芯片的参考压。二,用带ad的stc12c5608ad。显示可以用数码管,或lcm1602。将采集的电压数据 根据 芯片资料 计算出测到的电压值,数码管显示量程看你自己划分了

网友E:
楼主,你先弄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然后,加三个按键,最后加一个AD模块。串行的有pcf8591,并行的ADC0809,AD是一个难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