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9、LPC]
H-JTAG SC32410烧写问题

楼主(2015-06-23):
如图,此为H-JTAG FLASH页面,有Flash Start Address和RAM Start Address,有几个疑问:
1、用H-JTAG烧写到S3C2410开发板中,是烧写到FLASH还是RAM里面?
2、基于以上的问题,为什么我把u-boot烧写进去后,一点反应也没有?配置文件正确,用“check”也正确。

楼主:
求高手回答呀!

楼主:
哎!依旧没有人回答.

网友A:
21ic人越來越少了, 查一下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开关有没有设置正确,
用hjtag烧写nand flash, 无需修改配置文件, 直接可用.

2. 一点反应没有, 是指lcd吗? 还是看看串口, 有没有输出运行信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1ic人越來越少了, 查一下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开关有没有设置正确,
用hjtag烧写nand flash, 无需修改 ...

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开关正确,配置文件也正确.
我说的一点反应也没有就是超级终端上没有任何输出.

网友A:
将裸奔串口例程,烧写到nor flash, 看看能不能运行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裸奔串口例程,烧写到nor flash, 看看能不能运行,

没有nor flash,都固定nand flash启动了。

网友A:
一步一步按手册走一遍, 还是不行, 找卖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步一步按手册走一遍, 还是不行, 找卖家

可能是电路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