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通过CAN口发送数据到总线,为何测不到数据波形?

楼主(2015-06-23):
如题
PS:CPU,STM32F103RCT6,CAN接口芯片82C250

网友A:
能接收到数据吗?如果可以就是有波形的,那只能说你示波器不会用。

网友B:
只有发送吗?接收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有发送吗?接收呢?

接收端也是同样的板子,但程序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接收到数据吗?如果可以就是有波形的,那只能说你示波器不会用。

肯定收不到,如果能收到怎么可能没波形

网友C:
单片机端出来也没波形?
拿掉,82C50芯片,测下STM32引脚;

代码的话,先参考官方的;

网友:
那就是坏掉了。

网友D:
什么通信芯片?

网友E:
:L先测测发送端有没有波形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先测测发送端有没有波形吧

发送端没有波形,但是用回环模式可以接收到自发的数据

网友F:
发送端有输出吗

网友G:
硬件电路有问题没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发送端没有波形,但是用回环模式可以接收到自发的数据

:L发送端都没波形,肯定收不到数据啊
回环模式只是操作内部寄存器,是不是引脚复用没开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发送端有输出吗

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件电路有问题没呢

应该没问题这里是程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发送端都没波形,肯定收不到数据啊
回环模式只是操作内部寄存器,是不是引脚复用没开啊! ...

版主说的有道理,楼主可以检查一下。

楼主(2015-07-24):
降低波特率,两块板子又可以CAN通信了,感谢各位

网友I:
能接收到数据吗?

网友J:
设为回环模式,调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设为回环模式,调试一下

回环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