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回滞比较器的电路

楼主:
就是现在有一个项目,用开关电源输出15V,现在需要用比较器检测15V的电压,当电压低于13.7V的时候,输出高电平,当电压高于14.3的时候,输出低电平,用比较器应该怎么做,求高手解答,谢谢

网友A(2015-06-23):
http://www. ** .com/tools/chizhibijiaoqi.html

网友B:
滞回比较器,或者说施密特电路。
普通电压比较器加入适当的正反馈,并且加上适当的基准电压(你也可以叫偏置电压)。反馈量应该使输出分压到反馈端(同相输入端)恰为你需要的数值。

网友C:
大于13.7 小于14.3要求高低?  其实就是单门限比较器吧

网友D:
那么13.7~14.3V之间该输出什么?类似迟滞洄线??
将参考电压接比较器同相端,15V分压后接比较器反相端  可以在15V低于13.7V时出高,高于14.3V时出低。
如果要加入迟滞洄线,需另加施密特触发电路 -- 参考电压到同相端间串入一个低阻值电阻,比较器输出到同相端间跨一个高阻值电阻,具体数值需要计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么13.7~14.3V之间该输出什么?类似迟滞洄线??
将参考电压接比较器同相端,15V分压后接比较器反相端  可 ...

如果用施密特触发器应该怎么做呢,有没有合适的触发器型号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用施密特触发器应该怎么做呢,有没有合适的触发器型号

6楼后面加的两粒电阻 就变成施密特触发器式 的比较器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用施密特触发器应该怎么做呢,有没有合适的触发器型号

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:

1. 自己用三极管设计一个施密特触发器
下图为其典型原理图

- 价格便宜。

- 低电平输出电压不为零。如果要能输出接近地电平,后面还要再加输出级。
- 要设计出高质量的电路难度相对比较高。

2. 用比较器设计一个施密特触发器
下图为其典型原理图

- 设计难度一般。

- 在速度要求比较低的场合,也可用运放代替比较器。
- 其它的如 555 电路也可构成施密特触发器。

3. 使用专业的低电压检测 / 电源监控集成电路
- 设计最简单:一般拿来就可以用。
- 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。
- 也许要费点精力才能找到符合应用要求的器件。

网友F:
上面的原理图,LZ可以参考一下。
我自己计算的。如果cpu是3.3V,请重新计算。

网友G:
童诗白的模电608页是不是就行了

网友H:
在 13.7 ~ 14.3 之间呢?要求输出怎样?

网友I:
好像看过类似的帖子,用双限比较器

网友J:
楼主没有说迟滞曲线是上升式的还是下降式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