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串口程序调试不通,不知道为什么

楼主(2015-06-23):
void main(void)
{
    /*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prescaler: 1*/
    CLK_HSIPrescalerConfig(CLK_PRESCALER_HSIDIV1);
    UART1_DeInit();
     UART1_Init((u32)115200, UART1_WORDLENGTH_8D, UART1_STOPBITS_1, UART1_PARITY_NO,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, UART1_MODE_TXRX_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UART1_Cmd(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rUART1 Example :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1\n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Data8(0xaa);
                }
}
如上面程序所示,使用的官方库函数。编译没问题的,但是下载进mcu里面没反应,不知道为什么,求解

楼主:
在线坐等大神解答,小弟刚刚接触stm8

网友:
printf("\n\rUART1 Example :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1\n\r");最后程序应该会死在这儿吧

网友A:
多使用例程试验,硬件也要保证没问题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硬件上面的问题,谢谢楼上

网友B:
解决了就好;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也是硬件线路问题,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