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医用设备的控制电路 大家讨论一下

楼主(2015-06-23):
一个医用设备的控制电路 大家讨论一下

网友A:
直接截图上传图片就好,更方便查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截图上传图片就好,更方便查看

给点意见啊

网友B:
R104 10k 肯定不对的
J13的位置也不对吧 应该是在10K的位置
电源TVS 小了 用SMBJ33A  位置换到保险丝后端

网友C:
电路上可以大面积的精简,成本上也可以降低很多,比如多路的温度采集,这个成本太高了,几个AD620啊,外部AD,J基准都是独立的,没有这个必要,直接进单片机采样就行了,用STM103,资源多些,调试方便些。其他的一些电路也可以精简。还有电源这样隔离意义不大。

网友D:
首先要确认一下温度采集的精度要求。
从硬件角度考虑,不应该有很多电位器之类的器件,这个不可靠,还是软件校准一下可靠省钱。
从硬件简单角度考虑,ADC最好用串口的,老式的ADC芯片电路复杂也省不了几个钱,如果精度要求不高,MCU内部的12bit ADC也可以考虑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