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
有谁知道ART Accelerator是干嘛的?

楼主:
手册上只有简单的介绍,没说在哪里控制,可是从FLASH启动的两种情况功耗又不一样,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360截图\360截图20150623171035343.jpg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360截图\360截图20150623171226078.jpg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360截图\360截图20150623171245765.jpg,这个要怎么控制?

网友A(2015-06-23):
楼主对照表格啊,然后英文里说在不同的里面时候运行不同,那个是因为不同存储设备读取数据代价不同

网友:
存储在不同介质,读取时候的开销不同。

网友B:
在FLASH_ACR寄存器中进行修改。

网友B:
通过FLASH_ACR寄存器可以分别关掉ART Accelerator中的Data cache,instruction cache,和prefetch功能。
参考手册中有介绍

楼主(2015-10-12):
引用 网友B:
通过FLASH_ACR寄存器可以分别关掉ART Accelerator中的Data cache,instruction cache,和prefetch功能。
参考 ...

我试过好像并没什么效果,耗电电流没变。如果按照手册上说的
把FLASH_ACR:LATENCY配置成000,

配置之后是不能运行的,不能满足

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错误。
版主能不能给个配置示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