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Sim:第五期】+ 全桥整流滤波输出

楼主(2015-06-23):
连接:
http://easysim.21ic.com/simulator#1051

原理图:
仿真图:
购物车:

网友:
还有在线仿真的...!!:funk:

网友A:
您无权访问!!!

网友:
结果是错的    :funk:

楼主:
你这个错了,是很正常的啊。
你看看的激励源设置,电压那么低,能通过整流二极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无权访问!!!

活动的链接只有本版版主才可以访问的。
此版版主是:地瓜

网友B:
帖子不错的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错了,是很正常的啊。
你看看的激励源设置,电压那么低,能通过整流二极管吗? ...

不错的东东,有不少人在用吧?
要是能导入multisim ,proteus 的电路图就好了,再导出原理图到Aultium designer,PADS
再集成零售商, PCB供应商的在线购物系统,一个完美的在线设计系统就诞生了,秒杀所有的设计软件 :victory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的东东,有不少人在用吧?
要是能导入multisim ,proteus 的电路图就好了,再导出原理图到Aultium de ...

目前只能做做简单的设计。复杂的还是较为困难。
用了才会发现,此软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。

网友B:
用多了 ,就习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