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两端并联阻容吸收电路的问题(各位大神进来看看)

楼主:
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可控硅的东西,但是一上电的话可控硅和G极的连的电阻和芯片就会一起烧掉,我的负载是螺旋型的加热器,有人说是没有接阻容吸收电路的问题,但是上网查了一下电阻电容的选取,网上选多少的都有,能不能帮忙讲解一下。参数的选择,分析一下烧的原因。(现在烧的我都不敢上电了,身边也没什么人问!)    还有就是我在没有接负载和可控硅的时候电路的控制端都是正常的。

楼主(2015-06-23):
大神们进来看看吧,解决一下吧。

网友A:
图贴出来

网友B:
楼主还是将图片一起附上的好

网友C:
你的可控硅T1、T2接反了,

楼主:
一开始我是完全按这个图来做的,但是一接可控硅和负载就会烧掉,不接的话测输出引脚都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可控硅T1、T2接反了,

我的是双向可控硅,T1和T2接反应该没问题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樣子是過流了,必須串聯電感。

请问你说的是在哪里接电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还是将图片一起附上的好

图就是这样的,我估计应该是可控硅那里出了问题,但我又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,毕竟本人水平有限。

网友C:
T1、T2是否可以互换你自己看吧,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92660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1、T2是否可以互换你自己看吧,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92660-1-1.html

T1和T2如果不能反接的话,反向电压的时候不同样也会烧掉?那样的话怎么会有双向可控硅这么一说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T1和T2如果不能反接的话,反向电压的时候不同样也会烧掉?那样的话怎么会有双向可控硅这么一说? ...

双向可控硅的“双向”指的是电流的流向可以是双向,不是指引脚的方向可以互换,

你把引脚纠正回来试一试就知道了,

网友A:
T1 T2是不能互换的 接反是要烧

楼主:
现在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接反了如果真的是可控硅接反了的问题的话,我可控硅并联的阻容吸收电路是不是可以不要,如果要的话,他的电容和电阻参数究竟是怎么选的?还请大神赐教!

网友E:
电阻负载可以不用RC,不过有条件的话还是加上的好,你用的电线都可以看作一个小电感,电流大时也会有高压

网友F:
可控硅并联的阻容吸收电路作用
1:减少T1、T2之间的dV/dt。
2:减少可控硅通断时对其它电路产生干扰。

电容0.01u,耐压要足够高。在220V交流下,耐压630V差不多。
电阻10~100欧。
我的经验阻容吸收电路没有也不影响电路调试。

可控硅是半导体器件,与继电器、开关相比,还是比较容易损坏的。保护电路能加就加。

网友G(点评):
阻容吸收+了之后,有个问题就是在调光过程中会出现噪声,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显现?如果有解决了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双向可控硅的“双向”指的是电流的流向可以是双向,不是指引脚的方向可以互换,

你把引脚纠正回来试一试 ...

为什么你连图都不有看就知道是T1与T2接反了,是因为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F:
我也遇到过。T1、T2接反,T1、G接反都会出现烧可控硅的现象。
建议你看看可控硅4象限驱动的相关知识。

一般情况下,T2脚特征比较明显,不太容易接错。
T1、G接反时,轻载时工作完全正常,重载时烧可控硅。

网友B:
不知楼主对双向可控硅加合适的散热片了没有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楼主对双向可控硅加合适的散热片了没有,

我用的不是装在电路板上的那种,是bta25-800b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遇到过。T1、T2接反,T1、G接反都会出现烧可控硅的现象。
建议你看看可控硅4象限驱动的相关知识。

原来是这样,我试试看,我一开始也是怀疑这个问题,于是问网上的人,都说接反是可以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原来是这样,我试试看,我一开始也是怀疑这个问题,于是问网上的人,都说接反是可以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...

你的是双向可控硅,除了G极外,其他的两极是无所谓反正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双向可控硅,除了G极外,其他的两极是无所谓反正的

谁说的。。。。。。。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谁说的。。。。。。。?????

我搞维修时师傅告诉我的,难道有不妥之处,还望赐教

网友A(2019-01-14):
引用 网友B:
我搞维修时师傅告诉我的,难道有不妥之处,还望赐教

非常不妥。双向可控硅的T1 T2是不能互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