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读取SIM卡的问题

楼主(2015-06-23):
我用STM32F103C8T6读取SIM卡的ICCID号:
ICCID号是:8986 0114 8171 1227 170Y
读到的值是:9868 1041 1817 2172 7160
前面都对,为什么0Y对应60呢?
下面是手册的说明:
我知道Y用4位BCD码表示不出来,不过为什么是6呢?
请大神指教,谢谢!

网友:
SIM卡也可以读吗?是不是做为EEPROM,用SPI接口?

楼主:
可以读的。用串口智能卡模式。

楼主:
从A到Z应该分别对应什么呢?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楼主:
知道了,是LUHN算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