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:SAM D21数据手册(216)

楼主(2015-06-23):
30.4 信号描述

   请参考"I/O Mu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"的描述关于这个外设管脚的映射。一个信号能被映射

到几个管脚。

30.5 产品依赖

   为了应用这个外设,系统的其它部分必须被配置正确,如下面的描述。
30.5.1 I/O 线

   用TCC的I/O线需要I/O管脚被配置。参考"PORT"的描述。
30.5.2 电源管理

   TCC将在选定时钟源运行的情况下,在任何休眠模式下继续运行。TCC的中断能被用在从休眠中唤醒设

备。连接到事件系统的事件能触发其它的操作,而不退出休眠状态。参考"PM-电源管理"在不同休眠模式中的

描述。

30.5.3 时钟

   TCC需要一个通用时钟(GCLK_TCCx)。这个时钟必须使用前,在通用时钟控制器被配置并使能。请参

考"GCLK-Generic Clock Controller"的描述。

   通用时钟是同总线时钟(CLK_TCCx_APB)异步。由于这个异步,写某种寄存器将需要两种时钟域之间的

同步。参考"Synchronization"更进一步的描述。

30.5.4 DMA

      DMA请求线连接到DMA控制器(DMAC)。当使用TCC DMA请求时,请求DMA控制器必须被首先配置。参

考"DMAC-Dic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"

30.5.5 中断

   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寄存器。当使用TCC中断请求时,需要中断控制器选被配置。参考"Nested

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"

30.5.6 事件

   事件连接到事件系统。参考"EVSYS-Event System"的描述关于怎样配置事件系统。

30.5.7 调试操作

   当CPU暂停于调试模式时,TCC将暂停正常的操作。TCC能强迫连续操作在调试期间。参考DBGCTRL的描

述。

30.5.8 寄存器访问保护

   所有的寄存器带有写访问的都可以随时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器写保护(PAC),除了以下寄存器:

   。中断标志寄存器(INTFLAG)
      。状态寄存器(STATUS)
      。周期和周期缓冲寄存器(PER,PERB)
      。比较/捕获和比较捕获缓冲寄存器(CCx,CCBx)
      。控制波形和控制波形缓冲寄存器(WAVE,WAVEB)
      。模式生成值和模式生成值寄存器(PATT,PATTB)

      写保护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的写保护属性来指示的。
   写保护不适用于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,参考"PAC-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"的描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