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A/UTC1062电话线电源问题

楼主:
请教高手,目前用UTC1062搭了一个电话模块,如下图所示,问题来了,在单独采用5V电源供电时,插电话线LDET可以检测到有高电平输出,但是在将这个电话模块加到另外一个板子上的时候(此时电话模块供电采用另外主板5V供电),加电话线后发现LDET无法检测,经自己测试发现是由于电话与市电共地造成的,不只有大神是否遇见过,是怎样解决的

楼主(2015-06-23):
补充:单独用5V供电时,电话线上压差为48V,但是用另外一块板供电时电话线上压差变为了2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