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335 ADC怪问题 大牛救命

楼主(2015-06-23):
如图我启动AD转换,,在断点处停止运行,,观察到ADCRESULT中有数据,,为什么变量ADC-Result1中结果还是0

我再运行一次,,程序停在断点处时,此时变量ADC-Result1中是上次ADCRESULT中的值,,,不解啊,,大牛救命!!

网友A:
如果程序运行并停止到断点处    ADC_Result1中的值  肯定是寄存器经移位等
处理后的模拟量
不知道ADC-Result1是怎么查看的    通过add to watch吗
建议停到断点处后    在串口刷新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程序运行并停止到断点处    ADC_Result1中的值  肯定是寄存器经移位等
处理后的模拟量
不知道ADC-Res ...

对,,是在watchwindow里看的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程序运行并停止到断点处    ADC_Result1中的值  肯定是寄存器经移位等
处理后的模拟量
不知道ADC-Res ...

变量里的值,,老是上次AD结果寄存器里的值,,这一点让人很不解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