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请教一个GPIO口低功耗问题

楼主(2015-06-23):
有一个GPIO口,外接了上拉电阻,要定时采集它的电平状态
如果平时把它设为浮空输入,采集前再设为上拉输入;是不是比一直把它设为上拉输入要 省电呢?
谢谢

网友A:
如果没有外部上啦电阻时时这样的

网友B:
平时把它设为浮空输入

我觉得浮空输入不太好吧,会不会有干扰呢

网友C:
首先 这样肯定降低了功耗,但是 对与40K 的上拉电阻来说,功耗也就0.3mw,影响大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