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从哪里找

楼主(2015-06-23):
比如我在做一个程序,原理图什么的都弄好了,但是C语言怎么写啊,头疼啊,不知道从哪里找,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?谢谢了

网友A:
这样太基础了吧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太基础了吧。。

请这位大神指教一下,我是真的不会啊,刚刚接触psoc

网友B:
不知道是PSOC1/3/5哪一种,Creator界面有各模块的例程可以参考的

网友C:
每一个组件都有例程,楼主可以看看creator里面的例程,另外,也可以到CY网站上下载一些例程http://www.cypress.com/?app=sear ... icationID=0&l=0

楼主:
嗯,我知道了

网友D:
Creator里有例程。推荐从PWM的例程起步。PSoC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约元器件配置的繁琐,而且有些模块是可以复用的。这个很神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