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m358+康铜丝 电流有效值检测电路

楼主(2015-06-23):
单电源  有5V  12V  最好只用5V  ,最后送单片机AD转换

网友A:
均平方根.

楼主:
能提供一个电路吗

网友A:
很简单的.电平提高,放大,采样AD,运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的.电平提高,放大,采样AD,运算.

但是单电源,反向的时候怎么办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单电源,反向的时候怎么办

取样电阻取220V工频电压的负载电流吗?在你的糸统地跟N线连结一起,L-负载--取样电阻--N(GND),取样电阻的另一端就是信号电压,跟负载电流成正比,有正有负,后级一个差动电路,在电平平移端接一个正的电压,使得在负载电流范围内都能输出正的电压,输进AD就可以了,后面是软件的算法问题,可以扣掉加的直流电平输出值.结果就是负载电流的有效值.

网友A:
电路简图

楼主:
非常感谢你,我去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,我去试一下

另外还请教一个问题,,测量工频的220V交流电压,转换为直流电测量,电容和电阻值怎么取,计算公式是怎样的

楼主:
另外还请教一个问题,,测量工频的220V交流电压,转换为直流电测量,电容和电阻值怎么取,计算公式是怎样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还请教一个问题,,测量工频的220V交流电压,转换为直流电测量,电容和电阻值怎么取,计算公式是怎样 ...

220V变到2.V左右,精密整流,滤波就进入AD啦,

网友B:
Vo好像是Vref+R2/R1*Vs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o好像是Vref+R2/R1*Vs吧

没错啊

网友C:
你不如用个计量芯片所有的都有了

网友D:
软件计算或有效值IC

网友E:
Vo=???怎么计算?

网友F:
这个很简单啊   直接放大不就OK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