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6F877A的CCP2IF和T0IF冲突吗?

楼主(2015-06-23):
用PIC16F877A做个数据采集系统。原本设想的是:用CCP2捕捉脉冲,用T0做定时器定时2ms,每隔10ms扫描一次按键。遇到的问题是,只要打开CCP2的中断,按键就没法用,屏蔽掉CCP2的中断,按键又可以用了。
换T2做定时器,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有同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A:
多半自己程序的问题

网友B:
还是逻辑的问题,按键的操作和捕捉脉冲存在了干扰,不知道你的按键操作是采用的中断还是扫描方式。

网友C:
CCP2的中断很频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