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STC12C AD 逐次比较过程中的寄存器是不是结果寄存器

楼主(2015-06-24):
图中~~~  D..1  是AD 的状况显示, 高平是进入中断程序远行代码的用时(这部分是代码效率决定的可以优化),低部分是约90个转换周期的用时(这部分是跑不了的占用时间)。

MCU 型号 STC 12C5A60S2

AD转换结果的2个结果寄存器(10位),可设置对换过来
sfr ADC_RES     =   0xBD;           //ADC hight 8-bit result register
sfr ADC_LOW2    =   0xBE;           //ADC low 2-bit result register

AD中断处理函数:
void adc_isr() interrupt 5 using 1
{

ADC_CONTR=0xe0;

ad[aaa]=ADC_RES;
ad2[aaa]=ADC_LOW2;
ADC_CONTR =0xe8;

}  //约占时 1.667uS

想优化为:
void adc_isr() interrupt 5 using 1
{

ADC_CONTR=0xe0;         //Clear ADC interrupt flag
aaa=0;
ADC_CONTR =0xe8;

} //约占时 541.7ns

(aaa 当一个状态标记用,到时在主程序上处理)

但这样写有个疑问, PDF手册上说,这个AD是逐次比较型,哪么转换的结果就在写寄存器了,手册上查不到这个电路原理图,不知道这个比较用的寄存器不是直接用了结果寄存器。
是的话~~~就白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