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你理解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

楼主(2015-06-24):
百度一下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,一堆一堆的解释就出来了,不过,好像没有一个解释的通熟易懂的,可能是写解释的人水平太高了,说的话小白听不懂。

我来给你来点通熟易懂的解释吧。

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用在什么场合?

答:用在数字电路中,存在高低电平的场合。

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怎么接线?

上拉电阻:电阻一端接VCC,一端接逻辑电平接入引脚(如单片机引脚)
下拉电阻:电阻一端接GND,一端接逻辑电平接入引脚(如单片机引脚)

如上图,R13和R14,一端接到了3.3V,一端通过J17连接到单片机引脚,这两个电阻就是上拉电阻。

如上图,R18的一端连接到了GND,一端连接到了单片机的引脚(只不过是串了一个电阻后连接到了单片机引脚)。所以这个就是下拉电阻。

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用?

1.提高驱动能力:

例如,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,但由于后续电路的影响,输出的高电平不高,就是达不到VCC,影响电路工作。所以要接上拉电阻。下拉电阻情况相反,让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,结果由于后续电路影响输出的低电平达不到GND,所以接个下拉电阻。

2.在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时候,让后面有一个稳定的电平:

例如上面接下拉电阻的情况下,在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,电平是不定的,还有就是如果你连接的单片机在上电以后,单片机引脚是输入引脚而不是输出引脚,那这时候的单片机电平也是不定的,R18的作用就是如果前面的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话,强制让电平保持在低电平。

再这么解释一下吧,如果IE_DATA那个地方,不连接任何引脚,那么由于R18的下拉作用,IE_DATA就是低电平,所以三极管就不会导通。

不知道你清楚了没有?

网友A:
上拉和下拉电阻,论坛有过很多讨论

网友B:
新手,多谢提供资料。

网友C:
相对来说,内容上蛮丰富的。但是对于其上下路的参数要求没有针对性说明,这只是个看法。该评论没有其他任何意思,唯独意思是想让楼主能够继续补充。以满足我想知道的。:P

网友D:
很好懂  谢了LZ

网友E:
我怎么发帖发不了图片啊?

网友F:
新手刚起步不好理解哈哈

网友G:
百度有个大神回答的很详细

网友H(2015-08-13):
嗯 能不能再深入一些

网友I:
楼主能不能根据上下拉电阻的取值在深入分析一下啊

网友J(2015-12-07):
以前始终弄不清楚在实际应用中的作用,学习了!

网友K:
很好哦,受益匪浅

网友L:
我是新手,请问,如果要稳压的话,为什么不发明上拉电容和下拉电容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L:
我是新手,请问,如果要稳压的话,为什么不发明上拉电容和下拉电容?

:lol发现你很有想法。你可以试验用电容的效果

网友M:
赞一个,值得赞;我的QQ:852142386

网友N(2016-01-07):
还可以降低阻抗,增加电路稳定性

网友O(2016-02-27):
引用 网友G:
百度有个大神回答的很详细

你好,能把那个连接发出来吗,谢谢拉

网友:
讲的很细致不过确实我也有同楼上的问题,就是对那些参数做说明,为啥要接那么大的电阻?

网友P:
希望楼主还能补充,如果电阻大小的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