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Q2发热严重,D2不亮,大家帮忙看看咯

楼主(2015-06-24):
大家帮忙分析分析,谢谢。
2种故障;
1.Q2发热严重,更换了Q2依然发热
2.D2不亮.测量Vec=1.7V,正常时,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Vec=Vbc=Vbe=0.7V

电路如下图;

网友A:
VGS电压低了
PA2 驱动三极管 再驱Q2

网友B:
我猜测是PA2给出的电压不够,MOS管没有完全导通

网友B:
这个管子做开关栅极需要10V电压

楼主:
PA2直接驱动Mosfet,这个电路是个驱动继电器的电路,图纸红色部分本来是个继电器,这只是测试电路。
我估计先检测PA1是低电平,再让PA2输出高电平驱动Mosfet.只是估计。
MOSfet Vgs 4.5V Datashet上显示就是导通的。

楼主:
在线等各位的指点。@jjjyufan @戈卫东

网友B:
PA2是个MCU的输出吧?能给出4.5V么?

网友C:
VGS电压低
R1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2是个MCU的输出吧?能给出4.5V么?

PA2能给出4.5V。用的是Freescale的MC9S08AC16

网友B:
测量Vec=1.7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哪里的电压?VDS?
这个管子,IRFR024,基本上用5V的MCU直接驱动是不行的,3.3V的就更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量Vec=1.7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哪里的电压?VDS?
这个管子,IRFR024,基本上用5V的MCU直接驱动是不 ...

测量Vec=1.7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哪里的电压?这是三极管Q1的ec电压。正常时,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Vec=Vbc=Vbe=0.7V1.7V应该是击穿了是吗?

看Datasheet,5V是能驱动的。当然10V肯定是更稳定啦

网友D:
才12V,负载是6欧姆的,电流才2A,换一个NMOS管,VGS低的,导通电阻小的,还是很好找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测量Vec=1.7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哪里的电压?这是三极管Q1的ec电压。正常时,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 ...

MCU的IO怎么会击穿三极管。。。。。。应该是浮空吧?

网友E:
楼主的电路干嘛的。NMOS是低端驱动,是压控流型,PA2电压过低会造成MOS管发热,甚至损坏,楼主想让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(相当于三极管的饱和区),要保证VGS足够大。还有就是,上电是通过Q1的基极电流在1.2ma左右,Q1应该还会饱和导通,PA1理论上对地短路,MCU的IO口输出电流较小(毫安级)。驱动MOS管电路楼主可以看图腾柱电路。以上是个人观点,大神勿喷。

楼主:
该电路是驱动2A的继电器的。PA2电压过低会造成MOS管发热,甚至损坏,我知道。上电是通过Q1的基极电流在1.2ma左右,,IB = 15mA,VCE(sat)=0.3V,Q1应该还会饱和导通。问题是我每生产100片产品,只有2-3个不良,而且电路还的多个这样的通道。不是固定的某个通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见图: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三极管干啥的

网友B:
这个管子的输出特性,4.5V是可以给出2A电流-----典型值。
典型值的意思,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,可能有个别给VGS=5V输出2A也勉强,你要看最不利的值是否可以保证5V是输出2A。如果不能,就可能出现发热的

网友B:
我手上也有个DATASHEET,可能是老版本,也是IR的,这个管子在VGS=4.5V只能输出1A的电流。。。。。。5V才勉强有3A,还是典型值。。。

网友B:
哦哦哦。。。。。你的是024N,多个后缀,参数不完全一样,不过这个管子仍然不适合用在5V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PA2直接驱动Mosfet,这个电路是个驱动继电器的电路,图纸红色部分本来是个继电器,这只是测试电路。
我估计 ...

自己好好看一下图上4.5V导通时出2A电流Vds到了多少。

网友G:
PA2几V啊?应该是PA2电压太低了,加个推挽电路,导通时电压为12V左右~

网友H:
太纠结了,如果只是为了控制一个线圈电流有2A的继电器,如果板子的空间够的话,把mos管换成三极管,再加一级5V的继电器做开关,控制大电流的继电器,还可以节约物料成本。
而且你那个PA1的npn三极管,个人认为集电极应该做成一个上拉5V的加一个电阻,这样可以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,可以把PA1的电平可靠拉低,三极管不导通时pa1就是可靠的高电平。可靠性好很多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PA2直接驱动Mosfet,这个电路是个驱动继电器的电路,图纸红色部分本来是个继电器,这只是测试电路。
我估计 ...

从曲线上看,VGS=4.5伏时,电流是达不到2A的。。你都画了红框。
如果要达到2A 输出而不严重发热,VGS 应该大于6V

但如果不做大的改动,单靠MCU的输出电压,达不到要求。。

大电流的NPN 也不成,这类NPN管,电流放大倍数很低(几十),如果要在2A饱和,基极电流要很大。需要增加个NPN做成达林顿结构。

第二个问题没看明白。。

网友J:
发热肯定是MOS自身功耗大了,增大Vgs应该能解决问题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测是PA2给出的电压不够,MOS管没有完全导通

同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从曲线上看,VGS=4.5伏时,电流是达不到2A的。。你都画了红框。
如果要达到2A 输出而不严重发热,VGS 应 ...

首先感谢各位亲的指点,给我不少思路。
从曲线上看,VGS=4.5伏时,电流是达不到2A的。。你都画了红框。
如果要达到2A 输出而不严重发热,VGS 应该大于6V
Vgs=4.5V,Id=?曲线看的出来吗?哪里看的出来2A时是6V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首先感谢各位亲的指点,给我不少思路。
从曲线上看,VGS=4.5伏时,电流是达不到2A的。。你都画了红框。[/ ...

Tc=25℃ 20μS PULSE WIDTH的测试条件,你做到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c=25℃ 20μS PULSE WIDTH的测试条件,你做到了吗?

VGS有没有20us这个我还真不确定,这个产品是老美导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太纠结了,如果只是为了控制一个线圈电流有2A的继电器,如果板子的空间够的话,把mos管换成三极管,再加一 ...

亲的意见是这样吗?见图,附件上传2个datasheet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VGS有没有20us这个我还真不确定,这个产品是老美导入的。

你的测试数据和这个表对不上的,测试条件不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测试数据和这个表对不上的,测试条件不同。

问题是我每生产100片产品,只有2-3个不良,而且电路还的多个这样的通道。不是固定的某个通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个别LED点不亮。个别MOS管发烫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首先感谢各位亲的指点,给我不少思路。
从曲线上看,VGS=4.5伏时,电流是达不到2A的。。你都画了红框。[/ ...

你似乎不太会看这种图。
4.5V 的曲线,Id 最大不到2A,从图上看应该是1.5A 左右,但这时的Vds 已经达到了12V 多。。
“如果要达到2A 输出而不严重发热,VGS 应该大于6V” ,这是估算出来的。。

估算错误。。

以 4.5V 的曲线为例吧,在Vds 等于 1V 时,Id 近似为1.2A(1.1?),功耗 1.2W,大致的Rds_on为 0.8欧。Vds=10V 时,Id 近似为1.3(4?)A,功耗 13W,大致的Rds_on为8欧。

先根据要求的温升,求出最大功耗。然后用这个图,根据电流和可能的Vds,选择合适的曲线。或者判断是否可以使用这个元件。
比如说可以接受的最大功耗为2W,按工作电流2A计算,Vds 为1V,那么Vgs=4.5的曲线就达不到要求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我每生产100片产品,只有2-3个不良,而且电路还的多个这样的通道。不是固定的某个通道出现这样的问 ...

你的问题可以肯定是Vgs小的原因,看来你要提高这个Vgs有难处,根据你说的情况,你也可以再找其他电流大一点,导通电阻小一点的MOSFET试试看。

网友I:
突然发现,这么弄得多笨啊。。

正好有模型,仿真给你看下。。

几个 VGS 电压下的功耗:

可以看到最大功耗 在VGS=4.15V时,达到了5.9W。VGS=5V时,仅为 370mW。

你前面提到的 个别元件才有问题,那是元件参数的离散性问题,这也说明 接近临界了。

不改电路,起码你得选个低开启的MOSFET,比如 RFD7N10LE

楼主:
谢谢各位亲的帮助。在此一并感谢啦。每天在 生产250套,看看结果吧。有情况再跟亲们反馈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亲的帮助。在此一并感谢啦。明天再生产250套,看看结果吧。有情况再跟亲们反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突然发现,这么弄得多笨啊。。

正好有模型,仿真给你看下。。

你好认真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你似乎不太会看这种图。
4.5V 的曲线,Id 最大不到2A,从图上看应该是1.5A 左右,但这时的Vds 已经达到了1 ...

你也不会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你似乎不太会看这种图。
4.5V 的曲线,Id 最大不到2A,从图上看应该是1.5A 左右,但这时的Vds 已经达到了1 ...

从图上看,Vgs=4.5V曲线,ID=2A时,Vds需要0.5V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亲的意见是这样吗?见图,附件上传2个datasheet.

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,只是Q1基极的那个R1+5V应该放到集电极上。

网友L:
换个低Vgs的管子吧,话说2A以上低VGS的NMOS管应该好找吧

网友M:
把q1 q2换一下位置 mos管一般不会通过很大电流的 不完全打开发热很严重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从图上看,Vgs=4.5V曲线,ID=2A时,Vds需要0.5V。

哦,看错了,从 1 开始的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亲的帮助。在此一并感谢啦。明天再生产250套,看看结果吧。有情况再跟亲们反馈 ...

大侠们,又来啦。跟各位汇报情况,目前生产500套,一片这样的不良。前面过多的强调MOS发热,让大家一直纠结在MOS上,其实前面只有1片Mosfet发热的问题。这片不良我发现是三极管的问题,把现象跟大家陈述一下,LED不能发亮的原因
以下都是基于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三极管,电路为静态测量,未通电。
1.在板载时,
不良品(NG):Vec=2.4V,Vce=∞,Vbe=bc=0.7V,良品 :Vec=0.7V,Vce=1.35V,Vbe=bc=0.7V
注:Vec的测试方法,红表笔接e,黑表笔接c,以下类同.
2.MOsfet取掉后测量
不良品(NG):Vec=Vce=∞,Vbe=bc=0.7V,良品 :Vec=0.7V,Vce=1.35V,Vbe=bc=0.7V
更换MOS到其它电路上工作正常,所以确认Mosfet没有损坏,Mosfet通电也未有发热。更换三极管现象依旧
正常状态下LED熄灭和点亮的各点电压如表;

楼主:
三极管损坏,三极管C极不能被拉低,导致PA2不输出高电平,Mosfet不导通,LED不能被点亮,
时序上是MCU先检测PA1是低,才让PA2输出高电平。

网友N:
跑了一大圈,发现你是如来,大家都是猴哥:@

楼主:
求各位大神指教,确实搞不定。

楼主:
给各位大神结论,MCU 的PA1不输出高电平,要不是IO被冲掉啦。所以导致LED不亮,

网友O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的电路干嘛的。NMOS是低端驱动,是压控流型,PA2电压过低会造成MOS管发热,甚至损坏,楼主想让MOS管工 ...

“楼主想让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(相当于三极管的饱和区)”这句话是否有矛盾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O:
“楼主想让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(相当于三极管的饱和区)”这句话是否有矛盾? ...

三极管的饱和区和MOS的可变电阻区不是都可以做开关管子用吗

网友O:
引用 网友E:
三极管的饱和区和MOS的可变电阻区不是都可以做开关管子用吗

不好意思,看错了。你是对的

网友P:
我有几点不懂的,你为什么要用6Ω的电阻与1k欧姆的电阻并联,再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,三极管与mos管通过一个节点而分开孤立,就得分开讨论,当你mos管导通后,你觉得二极管那个并联的电路能分多大的压?能导通吗?电压大部分在哪?你说烧不烧mos管?

网友Q:
估计6欧姆是什么重的负载,你不是说Q2发热吗,Q2电流2A,可以换IRF3205,只要栅极电压4.5v以上就不发热,如果栅极加的的是高频,还要考虑加驱动

网友R:
这电路不能工作
D2被6欧电阻旁路不可能亮
D1无任何作用
Q2上电流有2A,发热是一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这电路不能工作
D2被6欧电阻旁路不可能亮
D1无任何作用

我已经生产了900个产品啦。LED是能亮的,D1是不起作用的,因为不是感性负载。Q2在900个产品里面只有1个是发热的。

楼主:
电机假负载等效为一个电感+电阻。。我电阻上就有20uH左右的电感量,是否可以取消电感,只用一个电阻?代替马达进行测试?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我已经生产了900个产品啦。LED是能亮的,D1是不起作用的,因为不是感性负载。Q2在900个产品里面只有1个是 ...

没仔细看图,不好意思,D2接电源可以亮

网友S:
这电路可以改吗,不用三极管可能会更简单。

把三极管换成4.7V稳压管。  如果稳压管品质也不好,再加一个二极管保护(虚框部分,这部分为可选)

三极管换成稳压管。

三极管换成稳压管。

网友S:
把三极管换成电阻,更可靠一些,因为电阻的良品率更高。

三极管换成电阻。

三极管换成电阻。

楼主(2015-07-30):
引用 网友S:
把三极管换成电阻,更可靠一些,因为电阻的良品率更高。

兄弟,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。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兄弟,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。

Multisim 12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