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 【打赏奖_20150624】测试纹波噪声时,如何防止环境干扰?

楼主(2015-06-24):
规则: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,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、准确的帖子,打赏作者3元!

【今日问题】:测试纹波噪声时,电源模块实际应用环境存在干扰,该怎样处理?

网友A:
为了消除外接干扰,一般都会采用直接靠测的方式进行纹波噪声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了消除外接干扰,一般都会采用直接靠测的方式进行纹波噪声测试。

恭喜你抢到沙发了~

网友B:
接共模电感和滤波电容

网友C:
避免仪器设备引起测试误差----在实际测试时,地线夹通常会以环形出现,所以很容易接收到空间辐射。测试端子和地线夹构成的环路就像天线一样在工作,地线环的面积越大,开关过程中获取的噪声就越大,影响到纹波的正确测试。为减小地线夹过长所造成的影响,探头应该直接靠在输出管脚两端,这样信号和地相连处的地线环面积就很小了,即为靠测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避免仪器设备引起测试误差----在实际测试时,地线夹通常会以环形出现,所以很容易接收到空间辐射。测试端子 ...

你回答的是测试方法,那么除了测试方法外,还有什么措施能解决环境干扰?

网友D:
接谐振电感和高频滤波电容

网友E:
外接屏蔽层

楼主:
【答案】
为了测试准确的纹波噪声,建议用靠测法。
为了防止环境干扰,建议:在模块输入端接共模电感和滤波电容,输出接LC 滤波电路。一般输入端的共模电感选取1-2.2mH 左右(参考对应技术手册),滤波电容选取1~2.2uF,一般输出端的电感L 选取2.2~10uH,电容选取1~10uF,注意选取的LC 的谐振频率错开产品的开关频率。

楼主:
此题,各答主回答都不完整。不设置打赏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