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MX53 ipu 如何复位LCD

楼主(2015-06-24):
U-Boot中使用LVDS LCD,想复位液晶,使用以下函数,导致LCD闪屏,并没有关闭,只要打开背光就能看到闪屏画面
                ipu_reset()或ipuv3_fb_shutdown();
使用这两个函数都可以看到示波器上没有LVSD输出信号了,但液晶屏闪屏.

阅读手册没有发现LVDS屏液晶有reset引脚,是通过IPU在行数据中插入reset电平状态,我的问题是,如何控制MX53的IPU向LVSD的LCD发出复位或掉电信号?谢谢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是要实现u-boot启动时候LVDS或者是LCD的显示吗?

楼主:
已经实现u-boot LVDS LCD 显示**,都很正常,但是发现boot到windows CE后,LCD会闪屏,所以要在u-boot中对LCD复位和ipu复位(对ipu复位在u-boot中找到直接的函数可以使用,但是没有找到复位LVDS屏的方法),还原到未使用状态就可以正常启动wince,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在MX53中如何复位LVDS屏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实现u-boot LVDS LCD 显示**,都很正常,但是发现boot到windows CE后,LCD会闪屏,所以要在u-boot中 ...

谢谢楼主的热心分享,你分享的很有帮助

网友C:
是不是需要改一下uboot呢

网友D:
uboot是作为引导用的吗,家在系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是要实现u-boot启动时候LVDS或者是LCD的显示吗?

已经实现u-boot LVDS LCD 显示**,都很正常,但是发现boot到windows CE后,LCD会闪屏,所以要在u-boot中对LCD复位和ipu复位(对ipu复位在u-boot中找到直接的函数可以使用,但是没有找到复位LVDS屏的方法),还原到未使用状态就可以正常启动wince,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在MX53中如何复位LVDS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需要改一下uboot呢

是需要修改U-Boot,但我的问题主要是LVDS 屏的操作问题,之前没有用过,不是知道如何对lvds屏复位或进入掉电模式

网友E:
我觉得得修改一下U-Boot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uboot是作为引导用的吗,家在系统?

uboot是做引导用的,加载windows 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得修改一下U-Boot吧

已经实现u-boot LVDS LCD 显示**,都很正常,但是发现boot到windows CE后,LCD会闪屏,所以要在u-boot中对LCD复位和ipu复位(对ipu复位在u-boot中找到直接的函数可以使用,但是没有找到复位LVDS屏的方法),还原到未使用状态就可以正常启动wince,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在MX53中如何复位LVDS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需要改一下uboot呢

已经实现u-boot LVDS LCD 显示**,都很正常,但是发现boot到windows CE后,LCD会闪屏,所以要在u-boot中对LCD复位和ipu复位(对ipu复位在u-boot中找到直接的函数可以使用,但是没有找到复位LVDS屏的方法),还原到未使用状态就可以正常启动wince,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在MX53中如何复位LVDS屏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已经实现u-boot LVDS LCD 显示**,都很正常,但是发现boot到windows CE后,LCD会闪屏,所以要在u-boot ...

这个问题确实挺棘手的,没有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是要实现u-boot启动时候LVDS或者是LCD的显示吗?

是 的,我提的问题也是已经实现了显示,但是在启动wince之前要复位LCD,不知道方法

网友D:
LCD应该都有一个复位指令或者初始化指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CD应该都有一个复位指令或者初始化指令的。

LVDS 接口的LCD没有并口液晶接口的命令口和复位低功耗模式引脚,都是通过在通道中加入状态实现,只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加,查看手册和源码也没有发现类似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