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谁做过PM2.5测量的,激光+光电池的

楼主(2015-06-24):
最近弄了个PM2.5测量模块,想改装下,测量其他的,没搞清楚它是怎么测量的,模块是济南诺方的SDS018,使用激光+光电池的方法,空气在光电池上方垂直于激光流动,能够测量2.5和10,看光电池的输出一般是一个

不知道测的是幅值还是频率,观察波形看不出来,随用过?

网友A:
看手册,这个模块是串口通讯的。可以直接读出PM2.5和PM10的数据

网友A:
我最近也要做pm2.5的东西,你买的这个模块多少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最近也要做pm2.5的东西,你买的这个模块多少钱?

100多吧,公司买的,是可以直接读取,不过领导想借助他的测量方法测量其他的东西,我还没搞清楚他的测量原理是什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00多吧,公司买的,是可以直接读取,不过领导想借助他的测量方法测量其他的东西,我还没搞清楚他的测量 ...

:L那可以买其他型号的啊,夏普的大约20多元,是ad采样的

网友A:
原理很简单,就是利用光线的散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可以买其他型号的啊,夏普的大约20多元,是ad采样的

额,这个不是我买的,领导给我的,我知道是光散射,粒子的多少会影响接收光强度,在接单片机入口处,用示波器观察就是我发的那种脉冲,单片机采集的什么量呢?脉冲的幅值还是单位时间内脉冲数目,或者是脉冲的宽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,这个不是我买的,领导给我的,我知道是光散射,粒子的多少会影响接收光强度,在接单片机入口处,用示 ...

从原理上讲,应该是幅度吧。
估计你们领导想设计自己的模块

网友A:
你可以吹些烟尘看波形有什么变化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,这个不是我买的,领导给我的,我知道是光散射,粒子的多少会影响接收光强度,在接单片机入口处,用示 ...

很可能是脉冲的幅度

网友C:
我猜测是面积!你可以吹些烟尘看波形有什么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猜测是面积!你可以吹些烟尘看波形有什么变化

它的波形不是很稳定,就是在输出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下,波形的幅值,出现的频率不是很规律,在输出值变化后,单靠看一个或者几个波形看不出比较明显的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