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覆铜添加后添加的过孔为什么不能单独移动

楼主(2015-06-24):
大家好!
用AD做出的PCB,在覆铜后,执行TooLS/Via stitching/Auto stitch Net后,在覆铜上添加了过孔,但不知为啥,这些过孔无法单独移动。

网友A:
“执行TooLS/Via stitching/Auto stitch Net后,在覆铜上添加了过孔”
请问 你这样处理的目的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执行TooLS/Via stitching/Auto stitch Net后,在覆铜上添加了过孔”
请问 你这样处理的目的是? ...

您平常的板都不在覆铜上加过孔吗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平常的板都不在覆铜上加过孔吗??

我的过孔不是这样加的,您的这个处理,我稍稍的跟朋友研究过ad的这个功能,这个功能有点像“包地”处理。 我们平常都是 直接打地过孔。

楼主:
我以前是用PADS的,在那里面就是使用的命令与这个差不多,不过那里添加的过孔都是可以自由移动的!

我想请问下,你平常给覆铜加过孔,是用什么方法来做的呢??不会是一个个加上去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