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7VC+DP83848移植LWIP能够连接到无线路由上吗

楼主(2015-06-24):
STM32F107VC+DP83848移植LWIP能够连接到无线路由上吗

网友A:
通过网线可以

网友B:
用网线可以连接

楼主:
让板子连接无线路由上,PC通过连接无线路由能够向板子发数据吗,能实现吗

楼主:
让板子通过网线连接无线路由上,PC通过连接无线路由能够向板子发数据吗,能实现吗

网友C:
可以实现,我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实现,我试过

为什么我移植的用PC和板子都用网线可以正常通讯,把PC上的网线拔了,连上无线就不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实现,我试过

需要什么配置吗?

网友C:
跟有线一样,没什么特殊配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让板子通过网线连接无线路由上,PC通过连接无线路由能够向板子发数据吗,能实现吗 ...

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跟有线一样,没什么特殊配置

我在网上下的好多源码都是有线可以正常通讯,一用无线就不行了

网友D:
无线的话,还不如弄个WIFI模块;

网友E:
应该是可以的,但无线连接的方法有很多的,不一定就得用路由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线的话,还不如弄个WIFI模块;

硬件差不多已经确定了,当时没想用WIFI模块,想着用网口加了路由就行了,我再调调吧

楼主:
解决了。是我无线路由的问题,坑了我好几天啊

网友:
用网线可以连接的,大家都这么说。,要换个好的无线路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