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控制器/MCU] RTC_Alarm管脚悬空是否可以?

楼主(2015-06-24):
LPC17xx系列的芯片,发现在单板下电后,RTC_Alarm管脚电平上升至1.6V左右,由于RTC_Alarm管脚经电阻接地,这样会导致电池的电量很快就被放完了。如图所示,图中黄色的为RTC_Alarm管脚输出,蓝色的为VBAT的电平(VBAT电平下降的原因为RTC_Alarm管脚电平上升,导致电池至Vbat管脚间的电阻压降上升,因电阻分压而使得至Vbat管脚的电压下降)。
请问下:RTC_Alarm管脚输出电平在电池供电时的表现遵循什么原则?图中的波形是否表现正常?对于RTC_ALAM这个管脚,如果未使用,有推荐的接法吗?上拉,下拉?悬空是否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