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L26的flash加密问题

楼主(2015-06-24):
      由于项目需求,需要对KL26内部程序进行加密,像STM32那样可以对flash进行读保护设置,看了Cheng Ji的K60加密的方法,再看看自己的工程,感觉有点乱,对vector.c  、vector.h、还有128kb_Pflash.icf这几个文件理解也不深,不知道怎么修改,尝试着改了一下,能把芯片security,但是在S19中没看到传说中的0x40C位置的数,从0x400~0x40F压根就看不到,郁闷,不知道KL26有没有flash加密的例程可提供来练练手,谢谢

网友A:
加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所以需要好好弄一下

网友B:
楼主,我建议你可以通过以下博文了解工程中文件的作用啊,
还有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对MCU进行security,在IAR工程有留出对应的字节给客户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我建议你可以通过以下博文了解工程中文件的作用啊,
还有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对MCU进行security,在IAR工 ...

版主你看帮我看下这两张S19文件,官方的能看到所有地址的数据,为什么我的工程编译的410之前就没有400呢,310~3F0都没有,是不是我的工程不够大还是怎么的,郁闷死了,芯片能锁住,但是用JlinK解锁后,程序还在,根本就没擦除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版主你看帮我看下这两张S19文件,官方的能看到所有地址的数据,为什么我的工程编译的410之前就没有400呢 ...

没标注好,上面的我的,下面的官方工程编译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标注好,上面的我的,下面的官方工程编译的

建议生成HEX文件,这样比较起来会方便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生成HEX文件,这样比较起来会方便一点

:lol已解决,是因为我在移植的时候,在vector.c文件中,把 VECTOR_047,后面的 VECTOR_PADDING,这些都删掉了,现在加上去,那些地址的数据就能看到了,烧进去后,程序可以运行,再次烧写提示解锁,现在有个问题就是,我怎么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加密成功呢?一定要连上调试器,烧写一下,能弹出解密的提示,就算加密成功,不弹出提示,直接又能下载程序进去,就说明加密不成功,一定要这样才能知道该芯片是否加密?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看出该芯片已加密呢?
还有就是,这样子加密,是不是相当于STM32的flash读保护呢,别人就无法读出我的程序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生成HEX文件,这样比较起来会方便一点

我上面那两图是srec文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是因为我在移植的时候,在vector.c文件中,把 VECTOR_047,后面的 VECTOR_PADDING,这些都删掉 ...

可以这么认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