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88+TJA1051t

楼主(2015-06-24):
LPC1788和TJA1051T/3  用来做CAN 通讯遇到问题

1788是3.3v供电

CAN芯片用的TJA1051/3
TJA1051/3的VIO引脚接的3.3v,VCC接的5v
咨询周立功 说硬件的确应该这样 没问题  可实际就是不行

以前采用TJA1050一点问题没有  后来换了1051 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

网友A:
来支持一下新人!
你这样问问题, 看着就是牢骚帖一般,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, 或者毫无解决问题的思路.
从应用的角度看, 不正常条件下, 肯定信号会出现异常.
你可以分析总线上的信号, 以及 TXD RXD 引脚的信号情况来分析.
当然你先得排除供电, 焊接等低级问题.

网友B(2015-10-29):
TJA1051是一款高速CAN收发器,提供控制器区域网络(CAN)协议控制器和物理双线CAN总线之间的接口。该收发器主要用于汽车行业中的高速(最大1 Mbit/s)CAN应用,为(微控制器和)CAN协议控制器提供差分发射和接收能力。
TJA1051是TJA1050高速CAN收发器的升级产品。改进了电磁兼容性(EMC)和静电放电(ESD)性能,并且还具备:
电源电压关闭时CAN总线的理想无源性能
TJA1051T/3和TJA1051TK/3可直接连接电源电压为3 V至5 V的微控制器
对于所有类型HS-CAN网络,这些功能使TJA1051成为不需要具备能通过总线唤醒的待机模式的节点的极佳选择。
特性和优势
2.1 一般
完全符合ISO 11898-2
适合12 V和24 V系统
低电磁辐射(EME)和高电磁抗扰性(EMI)
TJA1051T/3和TJA1051TK/3上的VIO输入允许直接连接3 V至5 V微控制器(分别提供SO8和极小的HVSON8封装)
TJA1051T/E上的EN输入允许微控制器将收发器切换至电流消耗极低的关闭模式
提供SO8和HVSON8封装
无铅HVSON8封装(3.0 mm × 3.0 mm),符合改进型自动光学检测(AOI)能力要求
深绿色产品(无卤素且满足有害物质限制(RoHS)要求)
2.2 低功耗电源管理
可预知所有电源条件下的功能行为
未通电时收发器会从总线脱开(零负载)
2.3 保护
总线引脚具有高静电放电(ESD)处理能力
在汽车环境中对总线引脚提供抗瞬态保护
发送数据(TXD)显性超时功能
引脚VCC和VIO欠压检测
热保护
深圳市明烽威电子有限公司

网友C(2017-05-09):
TJA1040  TJA1042  TJA1043  TJA1044   TJA1050   TJA1020   优势现货供应 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      QQ657290025

网友D(2020-09-29):
TJA1051T/3这颗芯片的5脚需要特殊处理,自己看手册,和TJA1051T的用法不同,替换会导致无法通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