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STC单片机引脚状态检测,并记录时间,时对时错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5-06-24):
用if语句判断,结果有的时候能捕捉到第一个上升沿,统计到之前的7秒,有的时候捕捉的是后面那个上升沿,统计的时间是8秒,是什么原因呢,while(1)里面循环扫描的时候应是微妙级别的,怎么会扫描不到第一个状态变化呢,求助高手

网友A:
程序有问题吧

网友B:
不能用IF,用这个语句,程序刚到这条,而人未按下?这个基本算个按键电路,要不用中断,要不就用查询,用WHILE(PIN==1)

网友C:
程序不严密!

网友D:
用外中断好了啊,上升沿捕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用IF,用这个语句,程序刚到这条,而人未按下?这个基本算个按键电路,要不用中断,要不就用查询,用WH ...

由于我只要捕捉到p1^0==0;就开启定时器,清零一个变量time,定时器0中断里time一秒加一次所以
if(p1^0==0&&flag1==0)
{
     TR0 = 1;
     time=0;
    flag1 = 1;
}
if(p1^0==1&&flag2==0)
{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用IF,用这个语句,程序刚到这条,而人未按下?这个基本算个按键电路,要不用中断,要不就用查询,用WH ...

由于我只要捕捉到p1^0==0;就开启定时器,清零一个变量time,定时器0中断里time一秒加一次,flag1初值为1
if(p1^0==0&&flag1==1)
{
     TR0 = 1;
     time=0;
    flag1 = 0;    flag2 =1;
}
if(p1^0==1&&flag2==1)
{
   a = time;
   flag2=0;
   flag1=1;
}
有六个这样的判断程序并计算时间,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其他判断语句,如果全放在中断里面会不会工作量太大,定时器0是10ms自动重装一次,芯片是STC89C51RC,求助

网友E:
程序的逻辑太复杂了,判断高低电平的时间,直接定时器里判断好了。

网友B:
问题你是你用IF取不到这个==0啊,

网友F:
小写的p1^0行吗?

楼主:
实际是大写的,我写问题时写错了,跟这个没有关系

网友F(2015-07-29):
你用示波器看看实际波形,也许应该设置一下I/O口的状态,我一般是把要捕捉状态的I/O口设成高阻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