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需要求教一个电路

楼主:
开关电源输出端15V电压,需要用施密特触发器做一个检测电路,就是15V电压降低到13.7V的时候,触发器输出高电平(或者低电平),升高到14.3V的时候,触发器输出低电平(或者高电平),有没有合适的电路,我之前用触发器做了一个电路,但是很不理想

网友A(2015-06-25):
触发器前面加个稳压管。

网友B:
用LM339做一个窗口比较器,上限设定14.3v,下限设定13.7v

网友C:
对。用比较器就行了。

网友D:
窗口比较器很好,我之前的一个产品的过压、欠压保护就是窗口比较器

网友E:
用比较器啊,跟施密特触发器较的什么劲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