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滞比较器电路,输出的总是高电平,求教

楼主:
开关电源输出电压15V,按着昨天论坛里求教,做了一个回滞比较器,目的是当输出电压降低为13.7V的时候,输出低电平(或者高电平),输出电压高于14.3的时候,输出高电平(或者低电平),但是用电脑仿真的都是高电平,请教是怎么回事

网友A(2015-06-24):
OC输出,需要上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C输出,需要上拉

其余的电路有问题吗

网友A:
其他的就是计算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电路结构没有问题,如果不考虑没有上拉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C输出,需要上拉

加了10K的上拉电阻,还是不行

网友A:
怎么个不行?

楼主:
输出一直都是高电平

楼主:
还一种方案就是用施密特触发器,但是15V用电阻分压以后,达不到14.3和13.7V做为阀值的效果了

网友A:
输入是怎么设置的?

网友A:
输入给一个三角波看看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给一个三角波看看。。。。。

输入就是前面那个15V用电阻分压

网友A:
你的电路 下跳电压11.18V 上跳电压12.9V 你给一个能覆盖这两个点的三角波 看看输出在什么地方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路 下跳电压11.18V 上跳电压12.9V 你给一个能覆盖这两个点的三角波 看看输出在什么地方变化 ...

输入三角波是可以的,在5.8和6.2V发生跳变

网友A:
那就是可以啊。
不过分压电阻也会有影响,不要忽略它们

网友B:
OC  no pull up
fish

网友C:
电池没接地,

网友D:
哼哼哼,不解释。

网友E:
两个电源没有共地

网友F:
没有共地,比较啥呀。

网友G:
这是我在LZ另外一个帖子里给出的原理图,计算过了,没有实际测量。
输出高电平是5V,如果需要12V或者3.3V,重新计算即可。
LZ可以仿真或者实际测试一下,看有没有问题。
芯片用LM393或者LM339都可以。

LZ的原理图除了没有共地,并没有真正的上拉电阻,一般还是上拉到Vcc比较好。

网友H:
一般都是从负端输入的。即从2脚输入,你为什么从3脚输入啊。